a1534 的第一类深度接触

楼主(2018-11-11):
新款苹果做系统还是做了一些
但是维修碰到的就比较少了
这天来了一个小美女 说她的本本 摔了一下就不亮了
一看是新款的 a1534 说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报价 可能嫌贵 没同意 走了
之后过了几天 又回来了 同意了
发屏 结果没好使
因为是type-c
又发了一个电源发的是85w的 大电源 实测 没有问题可以用
上论坛 有接电池接口的 有接保险的 在实际维修中 都没有 太直观的维修帮助 可能有一些注意事项没有做到吧
之后先简单后难 刷bios 这个机器bios可不用拆下飞线即可
之后亮机 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会哦儿 出现花屏 或不认硬盘的 现象 按显示类故障算的话 是cpu来的 之前平台复位 个供电都测了 这里感谢船长
之后加旱cpu 后 故障现象消失
cpu以后会成通病吧

网友:
感谢LZ无私分享,好功力

网友:
上来直接发屏啊?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刷BIOS,少侠好武功。 我的BIOS座不允许我这么干

座子有地方买吗?

网友:
这种BIOS是哪种?用普通编程器能刷吗,BIOS芯片图中没看出来是哪一个

网友:
恩   原来是CPU摔到锡盘接触不亮导致成的花屏   学会一招大招了!!!

网友B:
这货CPU有黑胶吗?   新货没修过

网友:
这种机子修好可以赚点钱了

网友:
这机器CPU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CPU有黑胶吗?   新货没修过

cpu 白胶 不是黑胶 很好清的  就是加焊时 心比较紧张

网友:
厉害                         飞线刷BIOS

网友:
厉害,还没有修过苹果,不错,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可惜我没有看到CPU的位置,图片中哪个是CPU?这机器目前我只换过屏,主板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加焊CPU顶不了多久,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

网友:
学习了,苹果修的少

网友:
用普通编程器能刷吗,BIOS芯片图中没看出来是哪一个

网友:
之后亮机 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会哦儿 出现花屏 或不认硬盘的 现象 按显示类故障算的话 是cpu来的 之前平台复位 个供电都测了 这里感谢船长

网友:
在板子上还没有直接刷过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过了,2016年的机器,无显,风枪吹一下CPU核心就亮了,又是一个类似显卡门的机器,加焊不知能管多久。

网友:
屏2000换过

网友:
我正在想是不是去学习修笔记本苹果?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好像笔记本坏的少,修的人也少

网友:
cpu还有虚汗的呀

网友:
飞线刷BIOS 楼主好俊的功夫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