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时间胶囊电源坏了求支点

楼主(2018-11-11):
12V5A开关电源  现在情况是无12v电压输出  但是高压310有的

网友A:
这种按显示器电源修就可以吧,看着没太多元件,就是做的看着比较结实

网友:
看下电源鼓包没有   没的有话就看二极管击穿没有   在没有的话可以考虑驱动芯片有问题     你测量下电流到哪里断开了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显示器电源修就可以吧,看着没太多元件,就是做的看着比较结实

这个是苹果路由器电源  做工看着扎实  感觉虽然小 但是路由器是长期处于工作状态感觉容易坏

网友:
电源芯片 或者周边电路看看

网友B:
        开关管坏的比较多  ,   排查吧

网友:
这种修起危险                    摸到都亏大了

网友:
断电后300V还有电,证明还没起振,检查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东西很好修,但是没有配件,好多芯片只能拆。

网友:
电源经验少,平时直接换,除非大设备才修一下

网友:
Buck Cap有310是桥式整流的结果,电路没工作,不过没烧保险不是大事。
1,检查初级和次级的辅助电源(芯片供电)有没有工作。
2,检查输出整流管有没有损坏
3,检查开机控制信号到控制芯片(次级)引脚电压变化是否符合芯片要求。
4,以上都满足。直接淘宝买芯片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坏的比较多  ,   排查吧

开关管坏了会烧保险的,310V有了就不是开关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