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不触发

楼主(2018-11-11):
(图片)

网友:
c470对地阻值也有400多,也正常

网友A:
r324电阻拆掉,直接,加大电流,还是不行,只有换桥。

网友:
把r324直连也可以触发,不知道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24电阻拆掉,直接,加大电流,还是不行,只有换桥。

直连可以触发的,不知会不会返修或电路有影响?

网友:
兄弟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你看下面有个短接点  你是不是不小心吧锡直连了吧南桥那段的接地了    不然的话测量下南桥那段有没接地   没接地的话拆了电阻 直连   就这么简单   实在不行就是  2.5V是假电路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这种如何不是后面电容漏电,可以直接换桥了,省得以后返修

网友:
直连下 直连如果RTC电压也没有了 纳智捷换桥吧 可能确实里面漏电

网友:
CVVRTC2.5伏如果电池是3伏的就漏电啦低了吧

网友:
v460这个机子好像不好修  上次修个把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