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1002和WT751002S_v1.00的芯片资料

楼主(2018-11-11):
常用管理芯片751002和751002S的芯片PDF,英文版

网友:
这是温控芯片吗???还是转换芯片??

网友A:
这个是输出端3.3V 5V 12 V检测芯片,如果开机瞬间3个电压其中一个有异常,3脚就输出高电平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输出端3.3V 5V 12 V检测芯片,如果开机瞬间3个电压其中一个有异常,3脚就输出高电平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是的atx 电源里面用的保护IC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