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 HSW/BDW主板无3v5v

楼主(2018-11-11):
IRIS HSW/BDW主板无3v5v,量3V5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也无短路现象,就是不出35v,EN都有,这种BIOS有没有肯能引起这个故障,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芯片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线性有开启,又没有短路,那应当是有输出,,

网友:
这种山寨机图纸是没指望了,先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EN有了,就是芯片本身。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一般BIOS不参与待机吧,EN都有了,直接换个芯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