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8-11-11):
一个客户换下来的航嘉电源,拆开,我去,那个小强到处乱跑,好多,客户是副食店的,电源做工还行,j5027,ktc3203,还有一个整流二极管烧了,把431和光耦817都换了,817发射脚有4v电压,高矮没得待机5V,bu5027的c脚有300V,产生5V的变压器,弄到别的航嘉电源上代用过,是好的,陷入困境了

网友A:
修电源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有意义吗

不修你永远不会修不是,没事拆了修修也是对技术的一种历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修你永远不会修不是,没事拆了修修也是对技术的一种历练

不错,我最近直接买了二本书。关于开关电源的,自己研究,反正手上坏的好的ATX电源有十几二十多个,够研究了。

网友:
不修永远也不会修,也不会弄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