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ASUS N550JV奇怪问题救助

楼主(2018-11-11):
接了台ASUS 板号是N550JV的主板,故障是自动加电到0.3A到0.5A瞬间掉电,发现一个不解问题

就是这个板

就是这个板
就是PM_RSMRST电压一直输出方波,通过点图断开R2218连接到南桥的电阻,EC端PM_RSMRST还是一样跳,后面发现还有个信号在跳,3VSUS_ON也跟着在跳  黄是3VSUS_ON,蓝是PM_RSMRST.  EC IT8585E我已经换过了,这EC应该是不自带程序。程序应该是在BIOS里,BIOS程序已经刷过原厂程序也一样故障。而且查过EC条件都正常,电池能正常充电。 现在思路有点乱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为什么PM_RSMRST一直在跳??

网友:
看看排阻怀没,EC周边的

网友:
我同意。华硕排阻爱坏。

网友: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查3.3v供电

网友:
待机电压这边有问题吧!待机各类电压是不是也一直在跳动呢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EC这块,另外不要随便下定论说华硕的EC不带程序。有些机型是真的带的,起码我知道X455LD的一定带程序,因为我买来的会跑码卡代码不亮机,我从同一样的料板拆一个就OK。可能有些机子是不带的。但这个RST#跳动,跟EC这边关系非常大,记得修过一个过温信号异常引起复位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