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 WINDOWS 黑屏 灰屏 苹果正常 人搞事 事搞人

楼主(2018-11-11):
接一台 A1466 已知两修  前面还有没有不确定了  到我们这三修了

板号:820-3437

故障:1 客户进水---》2 A修 无果---》B修 能触发 不亮机 无果---?C修  到这

拆机:大小芯片 都有加焊痕迹  板载U 焊迹明显  屏线接口周边进水明显  屏线座子引脚焊过 周围电路修过

通电试板:  触发到亮机 过程略。。。。进系统 过LOGO 灰屏不亮 等N久也不亮   重启苹果系统正常  以下重点

1:单苹果正常  单WIN 灰屏  背光亮 无显示 (以下同)

2:双系统 苹果正显 WIN灰

3:WIN纯净安装版 BOOTCAMP驱动 灰

4:WIN不装显卡驱动  正显  安全模式正显

WIN下显卡不能正常驱动。。。。。。。。。。。。。。WIN7 WIN10 都一样  驱动为官方BOOTCAMP

1 刷BIOS 无果

2 换屏幕(整上半身)无果

3 升级固件 无果

4 换硬盘 无果

招已出完  无果   老老实实 静下来

抛开一切杂念  按EDP 灰屏 思路维修

图纸  3-4背光供电  6-11背驱动 14屏幕检测  15-16屏幕时钟  18-19屏幕供电 21-22 24-26 屏幕数据

灰屏 背光正常  3-4 6-11量都有电压

18-19屏幕供电正常

14屏幕检查无电压  记得正常应该是屏幕反馈一个2.4V电压给主板的用于检查已经插入屏幕的

量阻值0欧

细看引脚 显微镜  MMP  像是有个小小小小锡渣子一样  金光光的

刷子反复搞了几下  阻值恢复正常

WIN下电脑也正常了

不是人搞事   就是事搞人  做事要认真 干活要细心

网友:
这个帖子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我喜欢你这简洁的语言

网友A:
同感,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大道至简。由此看来苹果只要集显正常就能正常进系统,WIN需要独显才能显示,识别不到屏独显不输出显示信号,

网友:
hot plug 异常导致的 edp挺常见的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B:
上半年的时候在江西南昌一家戴尔店接到过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就是装不了WINDOWS系统的驱动,戴尔店里给它装了一天都没有成功,只要一装驱动就不显,仔细看屏有点光,灰屏的那种,我估计是同一台机器,可是客户不让修只让装系统。我这里又不是直接对接客户,知道故障大概部位,可是中间人不让拆机修很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大道至简。由此看来苹果只要集显正常就能正常进系统,WIN需要独显才能显示, ...

苹果这款是没有独显的,A1466是商务本,都是集显。苹果除了PRO的机型有独显,其它好像都只有集显。

网友:
这故障点还真是意外惊喜14脚

网友:
楼主威武,思路清晰,经验贴

网友:
同感,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大道至简。由此看来苹果只要集显正常就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 14脚无电压 正常后是2.4V吗楼主

网友:
焊过CPU的要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半年的时候在江西南昌一家戴尔店接到过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就是装不了WINDOWS系统的驱动,戴尔店里 ...

去沟通一下啊

网友:
知道大概问题还会好一点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清晰,大道至简苹果只要集显正常就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靠技术吃饭的人我最佩服!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牛了,屏幕检测还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帖子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苹果现在好像都是用集显 hd6000相当于630m

网友:
没那么简单,你们怎么搞到独显和集显上去了,这只是一个检测屏的信号,真是瞎说。WINDOWS进系统输出显示跟苹果的机制不一样。导致这样的问题。基实2修的那个人亏在没有我们楼主的心细,观察能力强。

网友:
还是要细心 ,一般到这儿就懵了。。。。。。。。

网友:
楼主感谢分享细致简洁准确 分析的合理

网友:
这个是不是12年的 A1466 ???????????????????????????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

网友:
看来维修需要静下心来才能发现问题。这么小的问题还是被楼主发现了!

网友: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
thanks you so much for guide

网友:
据我所知好像苹果的检测不到屏插入会关闭屏供电的吧,为什么还会灰屏呢?求解答

网友(2019-05-11):
受益良多,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

网友:
苹果修的都如此的简单利索 太神了

网友:
HPD 这个直接通CPU的 遇到过短路的 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哥,你牛,服你了,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技术精湛,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帖子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