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68-V PRO 维修跑3B

楼主(2018-11-11):
这个主板客户拿来说点不亮,风扇转,报价70元,客户丢这走了,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工,插上测试卡跑3B ,刷BIOS ,换内存CPU,电压测量都正常,唯独CPU电压只有0.54V 怪事,这么低,准备下载
看看,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头疼,请教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修好会和大家说
刷BIOS

网友:
报价70元的板子,太周折就没有意思了,,,如果报价高点也值得花时间研究,

网友:
挡代码,这个代码应该是外设引起的。不如拆外设看下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修的板子少,没遇到过挡3b的

网友:
为什么才报70,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