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3 PLUS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8-11-11):
ASUS P5G41T-M LX3 PLUS主板,上电复位灯长亮,测量cpu,内存,桥电压都正常,14.318两端有1.5左右电压,换时钟芯片后还是老样子,换内存槽旁的排阻ok。图中画圈处的822排阻。

网友:
又是一列822排阻,可能又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呀那个是复位电压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