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三星三星455R4j BIOS

楼主(2018-11-11):
三星455R4J开机不显示,版号版号RAMOS-14AR REV 1.0    电流在0.5 0.6之间跳变     刷BIOS解决
三星455R4J 版号RAMOS-14AR REV

网友(2019-06-14):
BIOS是好的,确认过,A4的CPU

网友(2020-03-24):
感谢,刷了就好了。同楼上的配置。

网友(2020-11-02):
这个试过了不行原故障重复读内存刷上直接不跑内存了  在论坛下另一个可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