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C901P 外星人 淘宝BIOS

楼主(2018-11-11):
LA-C901P 外星人 淘宝BIOS UC2-主BIOS 原厂

网友:
这个是借 用的主板图.....

网友A(2019-01-12):
问一下楼主 UE2是 EC  BIOS 吗   还有楼主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都发出来贡献一下嘿嘿嘿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 UE2是 EC  BIOS 吗   还有楼主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都发出来贡献一下嘿嘿嘿

不好意思,这个卖家没法给我,所以我也没有。

网友(2019-11-14):
刚好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B(2020-03-16):
这个BIOS刷了不显示,我的原机BIOS 8声报警刷了这个直接报警都没有了,也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切换都不行了

网友(2020-06-20):
其他的 也发出来吧

网友:
EC有问题,编程器打开,只有前4行是有数据的。之后全是FF FF

网友(2020-08-30):
微触发的 机器放电之后可以显示,然后再开机就八声报警不显示,刷了这个BIOS可以开机,再测试还会不会报警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刷了不显示,我的原机BIOS 8声报警刷了这个直接报警都没有了,也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切换都不行了

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
要合成BIOS才可以

网友(2022-10-28):
我的电脑也是8声报警下载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