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5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8-11-11):
联想 E475 进系统掉电 板号 NM-A861 REV 1。0 进系统后大约十分钟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机,点亮。没有思路,那位大侠指教一下,麻烦大家了。

网友:
先检测温度  后拆机看有没有进东西或摔过  再刷个BIOS

网友:
这些都搞过了,只有EC BIOS 没刷过,还网上也没找到,谁有可能传一个上来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