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OC_R的信号能从USBOC_F飞过来吗?

楼主(2018-11-11):
USBOC_R的信号能从USBOC_F飞过来吗?分压电阻坏了,焊点脱落想从USBOC_F的地方飞过来,不知道可以不?
信号

网友:
可以 没毛病 只要是3.3V飞过来都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我飞个VCC过来也是3.3的,坏了找你。呵呵

网友:
焊点脱落,可以飞线

网友:
飞线下可能有喜..............

网友:
如果是从供电飞的话,最话中音加个电阻 供电和信号还是区别开来好一些

网友:
焊点脱落的话就近飞线了,没必要找无的地方飞线

网友:
可以可以,我都飞过两次了,一点问题没有,只不过飞线长了些而已

网友:
可以的。但要去掉USBOC_R的分压电阻。技嘉主板用这方法修复多块。

网友(2018-12-15):
焊点脱落可以从原线上补回去呀,很方便的

网友:
从供电飞,最好加10K的电阻.....................

网友:
我是开玩笑的,哥几个当真了。当然知道信号不能从供电直接飞过来。

网友:
飞过来可以的。但要拆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