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8-11-11):
待机电压为什么这样?     插上电,5V 待机正常,但ps_on 无故有2到3V.

插头没接任何东西

网友:
U403,q407 换过,好的U403,q407 换过,好的U403,q407 换过,好的

网友:
它应当有一个上拉

网友:
主板漏电?R431电阻性能?

网友:
按照你标的都说不通,pson有3V电压,407那边基极应该有电压,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其他地方引来的虚电压,你直接pson接一电阻到地,看这个电压还存在不,如果你再引入pson正常电压407饱和导通的话这电路就没什么问题(在有3V虚电压的时候,407不导通),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A:
这是电脑的开机电路吗,想自己修个主板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脑的开机电路吗,想自己修个主板真难

电视机的

网友:
楼主的描述本身就很模糊,图纸上面标注的电压是你实测的吗?这个电路,在待机的情况下,PS_ON应该为零伏低电平,Q407截止,光耦U403截止。二次开机后,PS_ON为高电平,经过RJ5和D411送到Q407基极, Q407和U403相继导通,控制主电源输出相应的电压。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故障机还是正常机,是在待机状态下测的吗?如果按照你图纸标的电压值,应该检查RJ5和D411是否开路,C420和Q407(B--E极间)是否漏电和短路了。还有一点,Q407的集电极电压为6伏也不对啊,光耦的正极才5伏供电过来!

网友:
表换电池,或者换表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