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方正rs780lq-c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11-11):
今天摆弄一块主板,诊断卡不跑码。可以上电

有时钟和复位,就是不跑码。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测电压了,桥供电yes,总线供电yes,内存供电yes,cpu供电yes。测到这就有点懵了(由于第一次修),看别人修的进行这几步之后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咋个到我这就不行呢(苦逼ing……)。没办法,问度娘呗,逛一圈下来,意思都说是cpu到BIOS之间断线的,然后……不是用打值卡的,就是用灯座的,当然还有刷BIOS的。(哎~因为感兴趣,弄着玩了,这些东西都没有……连个最基本的BIOS烧录器都没有,就只有烙铁和风枪,还有一个万用表。)

难道和这块主板注定无缘吗?既然已经无望,那么就可以瞎几把捅了。然后捅到了RTCVCC这个电压(也就是BIOS跳针上的电压)不到1v的电压(因为没有经验,后面饶了一个大弯),纽扣电池也是不到1v了。

电容c529和c730(其中有一个有一端一碰就碎了)都拆了也是一个样,查来源呗,然后……

然后来到这了,按照规矩测电阻r487两端,电压一样(只有一个电阻,不是分压电路),排除电阻坏了的可能(按照我的经验来看,也不知道对不对),电阻另一端是直接进I/O芯片的(手里没芯片,先放过它)。没招了,往回查吧。看C663和C731两个滤波电容不爽,拆掉,电压还是没出来。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脑子一抽,直接用根飞线从3.3v飞过来(这个3.3v是开机之后才后的),然后一开机,久违的现象出现了!!跑码了!!!也开始报警了,cpu,内存都上上,屏幕也一并怼上,屏幕有显示了,顺利开机了!!!!此时我还是一脸懵逼。

有谁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电压除了电池提供之外,就只有I/O了,难道是I/O芯片挂了,但是主板正常开机啊?各路大神讲讲为何,让我涨涨姿势。

网友A:
amd的芯片组 rtc很关键的  好多这里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芯片组 rtc很关键的  好多这里出问题的

是吗?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B:
楼主好歹还有个风枪,我就个黄花907和万用表,十几块的编程器倒是有一个,以前玩路由器买的,手里也有个华硕m4a78-e se不跑码,说来遗憾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测,看了你的贴子有了点思路,收藏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歹还有个风枪,我就个黄花907和万用表,十几块的编程器倒是有一个,以前玩路由器买的,手里也有个华硕 ...

哈哈~万用表烙铁走天下,没有风枪有些东西是真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万用表烙铁走天下,没有风枪有些东西是真不好拆

对啊,mos管用烙铁就好难拆啊,空间小不说,d极堆锡都不好拆,买个什么样的风枪便宜好用啊

网友D:
R850没测,扭扣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我对AMD的时序还是不太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R850没测,扭扣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R850两端电压也相同

网友B:
楼主是直接从atx的3.3v飞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对AMD的时序还是不太清楚。。谢谢分享。

我排版不是按照时序来的,其实对时序我也是不太了解。
我感觉各大电压都正常的情况是不用看时序来测的,只有各大电压有某个电压不正常才要去查上电时序(若不对望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直接从atx的3.3v飞过来的吗?

并不是,是从桥供电mos管D级上飞的,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好在目前它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850没测,扭扣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纽扣电池电压不到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