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1.1无3VDUA 维修【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11):
主板型号 GA-B75-D3V 1.1版本
不触发 测量待机
开机针3.3 不能触发,没待机3VDUA
开始按照论坛一个人的帖子修 修了快一个小时了 还是没用 坑人的
还是按照自己思路去 看图纸
Q96的G级 P EN 短接接地
3VDUA出来 开机开机跑路了。
测试卡不一样哈

网友(点评):
乱修,修好就行

网友:
技嘉的主板 待机3VDUA出问题确实不少

网友:
有图纸查起来就方便多了 没图只能短接了

网友:
可以再往前查查,不是分压电阻就是393的问题

网友:
厉害,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A:
给你加点分吧。说得不是很清楚。如果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乱修

网友:
技嘉的主板 待机出问题确实不少

网友:
技嘉的通病。这信号是PCH_DPWROK。

网友B: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毛病,没修好。楼主你帮理一下。p_en是桥发出的吗?还有个5Vdual短路保护。你怎么就敢直接来这么一?虽然实际维修中大家都经常这样干。

网友:
GA的双路转换看电路就没看明白过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点分吧。说得不是很清楚。如果再清楚点就好了

很乱  实在不好表达 不好意思。因为照着那论坛修的 很无语
只能自己倒回去查问题

网友:
什么乱修  论坛那个谁 修的乱七八糟的,照着他那帖子去修 我修的头大
只能倒回去按照自己去查问题 死胖子

网友C:
晚上我给同学们讲解下这个电路。你要来听不

网友D:
不是分压电阻就是393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晚上我给同学们讲解下这个电路。你要来听不

什么时候开始讲?我要听

网友F:
谢谢 你的分享,多多看看你的作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 你的分享,多多看看你的作品!!

我的帖子基本很乱 但是修哪里 什么问题都有标注就是了
希望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分压电阻就是393的问题

其实就是8.2K分压电阻问题 不过没去整那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毛病,没修好。楼主你帮理一下。p_en是桥发出的吗?还有个5Vdual短路保护。你怎么就敢直接 ...

做维修就不怕被烧呗。做什么总的要挑战吧
就算烧了 大不了 直接跟客户说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开始讲?我要听

在实地教室呀,已经讲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的帖子基本很乱 但是修哪里 什么问题都有标注就是了
希望能看懂。。

说你是乱修你不信,但是能修好也不错。
真正的原因你改天过来请我吃饭,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维修就不怕被烧呗。做什么总的要挑战吧
就算烧了 大不了 直接跟客户说换主板

明白,反正不触发。这样就可以搞一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说你是乱修你不信,但是能修好也不错。
真正的原因你改天过来请我吃饭,我告诉你。

你出门左转右转 再左拐右拐  赶紧的:@

网友:
饼哥 这么精髓的话怎么没教我们 ‘乱修,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出门左转右转 再左拐右拐  赶紧的

一说话就暴露了你的粗鲁

网友:
怎么感觉修的比较凌乱。。。嘻嘻

网友H:
P_EN直接接地 Q96 P管 导通5VSB转为5VDUAL 然后触发 ; 之后有12V  R555 R554分压1.3V Q95 N管 一直截止;5V VCC不会转为5VDUAL。 一直都是5VSB 转为5VDUAI   我试过  有些根本开不了机;  就算能开机的   也是5V带不动负载 死机!  不知道楼主咋修好的?

网友:
这种修复不对头。在W7进系统后易死机。因为5VDUAL的功率不够。Q95失去了它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P_EN直接接地 Q96 P管 导通5VSB转为5VDUAL 然后触发 ; 之后有12V  R555 R554分压1.3V Q95 N管 一直截止;5 ...

没死机过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客户的机子 一直在测试用啊

网友I:
没有3VDUAL一般是没有5VDUAL导致的,我一般是直接Q96  2脚和3脚直连这样也可以的,还可以排除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3VDUAL一般是没有5VDUAL导致的,我一般是直接Q96  2脚和3脚直连这样也可以的,还可以排除短路

Q96 2脚3脚直连,怎么防止5VDUAL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Q96 2脚3脚直连,怎么防止5VDUAL短路。。。。。????

排除。。。如果短路 5VDUAL就没有电压过来 如果短接了5VDUAL正常过来产生3VDUAL说明没有短路 是Q96的开关转换电路故障,可以很快判断是不是短路引起的没电压,不是防止,想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排除。。。如果短路 5VDUAL就没有电压过来 如果短接了5VDUAL正常过来产生3VDUAL说明没有短路 是Q96的开关 ...

如果5VDUAL真是短路,强接O96 2脚3脚,那不是有风险吗

网友:
此机故障根源在于Q96G极有高电压,分析应该是393那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