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11-11):
客户送修一块GA-H61M-DS2,不亮。  开机测了一下,发现电压都正常。 再目测,发现PCIE槽里面有好多针都插短路了。 于是换了PCIE槽,满以为好了。 结果通电一测,发现1.05V ,1.8V . 1.1V供电全没有了。 找个图纸看了一下,发现没有2.5V LEVEL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是通过TL431 Q52转换的。 结果在主板上一看,这个管子竟然没有装。  从别的地方又找不到2.5V。 实在是搞不明白了,这个2.5V是从哪来的,有人修过吗?

网友A:
你不会是换PCI搞断线了吧。老铁。

网友:
这要花多少时间啊,得不偿失。现在废板都值好多钱,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换PCI搞断线了吧。老铁。

搞断线的,不如说它是原来短路烧上极了

网友:
这个Q52稳压器是一定有的,不然2_5LEVEL这个电压从何处来?

网友:
小白路过,楼主发帖大神,佩服,看来真的很忙啊,最近看论坛貌似感觉有些清冷了,2.5v level找不到肯定是心不静,把主板放一边休息,等第二天再找,然后吸取第一天教训,就会找到蛛丝马迹了

网友:
如果像你说的2.5没有那些1.05,1.8会有的吗?这些电压都是通过2.5的分压给比较器再输出的

网友B:
技嘉主板如果IO是8620的话。2.5V是IO的4脚输出。4脚是IO的参考电平2.5V输出脚。

网友:
有钻研精神

网友:
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呵呵,主板修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如果IO是8620的话。2.5V是IO的4脚输出。4脚是IO的参考电平2.5V输出脚。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还有一个2.5V REF通向IO。 我只是不确定IO还会管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还有一个2.5V REF通向IO。 我只是不确定IO还会管输出电压。

IO这2.5V是各路监控的的参考电平,比如12V5V温控等,在IO内部和这2.5V电平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还有一个2.5V REF通向IO。 我只是不确定IO还会管输出电压。

在B85 1150主板的U,连U都输出电压给板上的电路,

网友:
按这种情况  只有说把PCI 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