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不认SATA口

楼主(2018-11-11):
V星主板,能亮。能进PE。 但是不认SATA接口。   主板型号是B85M-IE35  . 找图纸,查看SATA 相关线路, 发现有一个信号叫SATA_RCOMP 这个信号用电阻上拉。 上拉电阻一端1.5V,而电阻另一端只有0.7V ,感觉不对,但以前没测过这信号,不知道正常电压是多少,是不是1.5V,有谁知道吗 ?

网友:
这个不是上拉 是个补偿电阻
和他没关系

网友A:
sata就那几个信号,如果所有的接口都不好使,那加焊一下桥,再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就不修了,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就那几个信号,如果所有的接口都不好使,那加焊一下桥,再不行就是桥坏了,,,

所有SATA接口不好加焊是没有用的,基本上都是桥坏的

网友:
所有SATA接口不认,查下供电然后就是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在这就是接口本身和桥的问题!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那是个精密电阻,必须原值代换。正常两端电压一样。换了电阻还低的话。打值看看。一般两端都有300-500 的值。偏低的话桥挂了。只有换桥才能解决

网友:
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呵呵,主板修的少

网友:
电阻换个好的试试

网友:
基本是桥的问题吧这东西直接连接到桥的

网友:
相连的耦合电容查了没有 换了没有 要多试试啊

网友:
V星板子不好修呀

网友:
我刚才用表笔量了一下,和你写的一样,说明电阻没有坏,见议楼主再另辟他路他,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换板也不贵。。。。

网友:
所有SATA接口都不认,接口供电正常,多数桥挂了。

网友:
Reflash a newest bios firstly if not going to change PCH. Those value you measure are all normal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基本不用想了   桥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桥SATA模块的动作条件,时钟供电,就那么几个,都正常都是桥挂了。

网友:
刷个BIOS看行不行。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