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10不开机

楼主(2018-11-12):
acer E1-410不开机 待机无3V 5V .触发后才有3V 5V.触发后其他电压一个都没有。测了都没有短路。然后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思路一样的  触发后有没SLP信号出来   没其他电压就是SLP没开启其他电流

网友:
触发电流是多少,还有你查了什么基本条件

网友:
下一步  SLP_S4#   开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