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跑鲁大师花屏

楼主(2018-11-12):
板号是TWS,不跑鲁大师没事,显卡电压都正常,确定主板上的问题,要大师遇到过没、给个思路840M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下 实在不行换个显卡  吧他干下来  淘宝买个

网友:
难道 不是显卡问题吗,装系统换驱动,不行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不行了

网友:
排除软件,显卡问题可能比较大,不但是跑鲁大师,显卡用起来应该也花屏

网友:
跑鲁大师就是显卡在运作,花屏你也只能加焊显卡或者更换了

网友:
考虑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虚焊的可能比较大,要不试一下其它高端点电游戏,会花屏坑定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集显试试

网友:
                     这种好像要换显卡的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不? 要不取下重置一下

网友:
鲁大师显卡测试花屏,应该重植显卡,不行只有换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都说先直接干显卡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偶尔左半个屏幕花屏,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显卡问题    。直接换上手术台

网友:
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上BGA再说,不然楼主有更好的思路吗

网友:
11楼观点可取 ,不要动不动就干BGA

网友:
换显卡吧 但是也遇到过CPU 坏引起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