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地學員筆記本維修MACBOOK PRO

楼主(2018-11-12):
筆記本型號:A1278
版本號:820-3115-B
故障原因:無法開機、大電流、首次維修
首先來張型號的照片:

版本型號:

維修流程:
對於沒有維修經驗的我來說真不知道怎麼處理,一臉矇B的看著主板,於是鼓起勇氣,去詢問老師該怎麼修,從那修。那是一個小白必需經歷過程,有的同學天資聰慧。拿到就知道該怎麼處理,唉!人笨就是要多問。
於是老師告知我:如果不知道從那下手,就通過識別法找出進水點,或是燒毀點下手,如果沒有就先通電測量各大電感是否有電壓作為一個切入點。倘若大電流時必先斷電,找出短路點並故障排除,才能進入後續的維修。聽老師這麼一說:真的就找出第一個故障點,大短路,於是動手處理,因為事前並沒有要發文事後被告知需要發貼只能以修好的狀態貼圖。

第一個故障點

此間通電大短,且發燙,索性拆掉還是短路於是打開電路圖搜尋彼此間電路走向

於是逐一搜尋可疑的電容、電阻、電感、晶片。一個一個去拆裝順便練手工因為我手工差。
我的方法是先拆電阻在拆電容。

理由是:電阻二端通常有一端是連接到其他通路,拆掉之後在去判斷是否通路前端或是後端所造成的。但也有的是接地,必需要看點位圖或是原理圖去判斷。

上圖是拆完後的電容用萬用表打到蜂鳴檔去測試通路是否短路,當蜂鳴檔去測量時沒有再次發出令人作嘔的嗶嗶聲之後我心理就有譜,我修好了,於是上電真的沒有短路,還是不開機,電流不停的跳變最終停在50MA左右。當下心又冷了一下,怎麼又沒有好,再次的上電,測量每一組電感找尋沒有上電的電感。於在橋下方的大電感找到答案

再次上電測量沒測到的大電感,就注定我悲慘的維修之路,再次請出萬用表來測量彼此通路的去向,土法煉綱的測、打阻質,仍然無果因為阻質皆是正常又矇B了,我就去看老師給我的圖紙又看了時序時圖,把所有PG信號重新測量一遍虛心確認己達開機的條件,就是不亮屏是什麼原因,經過一天的思考與老師、菊花棒的指導之下有了新思路,去修屏供電。也找到問題的出處。看圖

此圖必先了解到有供電、有開關、有控制,才會達到輸出的電壓。

STEP1測量VIN是否有供電需要滿足它,沒有請繼續努力,有下一步。

STEP2測量EN是否有開啟控制信號有放生它,沒有請繼續努力,此處真的沒有控制信號就處理它

如圖:
執意認為這晶片有問題一再的重植都要快懷疑人生了,或許有人問說笨蛋為什麼不先測阻質而是先拆呢!就是有量過懷疑自己技術不好反復的植鍚回焊,總共有5次都快瘋了。最終還是沒有處理好,再次理思緒。第二步的控制顯然沒有,套句船長說的:『有貓膩』查下去。

如圖的PPBUS_SW_LCDBKLT_PWR一直都沒有出現控制信號,有阻質,但是沒有電壓,應該可能是它就處理它

此圖Q9706 复合管=PPBUS_SO_LCDBKLT串流分壓需要低電平導通才可以驅動PPBUS_SW_LCDBKLT_PWR電路。
STEP1 =PPBUS_SO_LCDBKLT 電壓為12.6V 經過Q9706 复合管
導通條件G極小于S4.5V。大于等於截止
STEP212.6/301+147*147=4.1V
依照導通條件,看來4.1V<12.6V 產生供電。

更換完畢的Q9706後再次的上電測量得到12.2V再回頭測量控制信號得到的電壓。就得到辛苦一個禮拜的答案也是我第一台從我手中修好的MAC電腦。

總結:
來到迅維的時間不長也不短學得很多東西,尤其是班導:船長、副班導:肖帥。這艘大船帶領我們班上的水手们在茫茫大海前行,雖然經歷許多風浪,仍然不懼艱辛,推著水手往前行。學習的過程中很辛苦沒有錯,但看到自己從小白到單獨處理一台機器是多麼開心的事,這不是金錢可以比擬的。希望有一天能夠跟船長一樣的遇神殺神遇鬼殺鬼降妖伏魔,來多少機器殺多少。

實地學員LOLITOM0

网友:
修得不错,实地的就是不一样。繁体字看的不习惯

网友:
小莫童鞋厉害了,上来就搞好一台MAC

网友A:
厉害了。听说你才学了几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听说你才学了几天呀???

老師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