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80B-I5笔记本维修记录及求助

楼主(2018-11-12):
事情是这样的,这笔记本电脑是13年买的,后来升级过固态 ,双硬盘,光驱拆了,到上个月前,运行一切正常,开机几秒钟完成 ,上个月突然不开机,按电源键,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朋友帮送他的熟人修,要价300,问对方是哪里坏了,可否拍个照片,对方回,不想修就拿回去,没办法,又急用,就修了,前天突然又全无反应,按电源键也无反应了,问上次修过的人,说如果别的东西坏了,另收费 ,吓得我,自己拆拆算了

不拆不知道 ,拆了气死你,上次修根本就没修哪里 ,只动了BIOS芯片,估计重烧BIOS了吧,有图为证,烧个BIOS收300块,这真是熟人更好宰吗

然后发现这次是烧MOS了,量来量去,电源对地只有4.5欧,怪不得会烧电源MOS,发现取下CPU后,发现短路消失,电源对地电阻不再短路了,不知是不是CPU烧了,

此时突然想起,上次修过之后,CPU风扇一直很暴力,我可是经常清灰的,不存在风路问题,现在想想,上次人家不能给我换了个CPU?最有可能是人家给我刷了一个不是原来版本的BIOS,这次坏,不知会不会跟BIOS有关

现在的情况是,CPU装上,电源对地只有4.5欧,是不是CPU坏了?,如果CPU没坏,我以为换烧掉的MOS应该能恢复
事实是,我换了个管子,不装CPU通电,按启动无任何反应,整板电流为0,装上CPU,按启动也是,电流依然为0,不知哪里还有问题

整机拆机

全局

烧的隔离管

同型号的MOS管NS4800LS,查数据30V,8A的管子,应该可以找个NECP0114AS来换,100V,14A

上次300块动的BIOS

短路只有4欧

拆了CPU就不短路了

请教各位大神,我要从哪里下手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想单靠别人教你修好自己的机器,难于上青天。金钱时代,我就算坐着玩也不会教你修啊。还不如花点钱让专业的人帮你解决。

网友:
做维修的大多不会说具体损坏的地方(大件除外)。第二修完应该会用洗板水清理的,焊盘不烧很难看出来的。你现在应该是隔离出问题,如果没有基础随意换件会扩大故障,也有可能报废。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吧

网友:
还是找专业修吧!不懂会越修越坏

网友:
测对地阻值一般都是红表笔接地吧!我看你测的是反向阻值呀

网友(点评):
您是指机械万用表吗,机械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楼主看样子懂一点,不过其实也不懂。真想自己修,可以交钱去学习一下。MOS管烧成这样,起码你也先看看电路图,到底烧的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哈哈 CPU肯定烧了  CPU  MOS   肯定  直接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CPU肯定烧了  CPU  MOS   肯定  直接导通了

是的,后来确认已经烧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
最新进展,CPU供电 MOS烧,已经修复,CPU烧,换掉,隔离管烧,换掉,电源管理坏,换掉, 已经正常开机,唯一有一点不明,通电EC就输出3.3V_EN,V3A和V5A都直接有了,看原理较,这个不是应该在按下按键才有的吗,另外,这帖子是不能编辑了吗,怎么找不到编辑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