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LA-8131P REV:1.0 单8M BIOS芯片的

楼主(2018-11-12):
联想E430C LA-8131P REV:1.0 单8M BIOS芯片的不心换桥的时候动到桥边上几个电阻哪位亲人手上有此板的帮忙拍个高清的图片万分感谢!

网友:
上面的电阻位置是我对着双BIOS的板子补回去的感觉有点不对,哪个帅哥手上有这个单8M版本的板子帮我拍个图片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哪位朋友有这个图片的有红包发的

网友B:
可以找一下点位图和图纸来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位朋友有这个图片的有红包发的

哎呀,我前几天刚修过这个…可是客户已经取走了!爱莫能助!看看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点位图和图纸来分析

应该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哎呀,我前几天刚修过这个…可是客户已经取走了!爱莫能助!看看图纸吧!

看图纸没有用,这板子好几个版本,板还一样的,有的有电阻有的电阻是不装的。我手上用两片双BIOS的板子,可惜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没有用,这板子好几个版本,板还一样的,有的有电阻有的电阻是不装的。我手上用两片双BIOS的板子, ...

只能找一样的板子一个一个测了!我都是烤前先胶带

网友(点评):
让朋友帮忙拆下芯片的,他没有注意,搞成这个样的,我自己的BGA出了故障。

网友:
哎呀,我前几天刚修过这个…可是客户已经取走了!爱莫能助!看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