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910单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8-11-12):
YOGA910单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插适配器指示灯时有时无的闪烁,换充电芯片(ISL9237HRZ)OK

网友:
简单明了,记录贴

网友:
没有发思路的帖子一律视为无效。。。。

网友:
没意思。。。。。。。。。。不充电故障吧

网友:
内容说明的过于简单

网友:
感觉楼主可以在贴子加点维修时的想法,这样看贴更有意思。

网友:
发了跟没发一样

网友:
哈哈,前不久就遇到这个问题,没弄它 ,因为客户是来换键盘的,不搞

网友:
是不是充放电有问题呢,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要的是思路,不是结果。就和做数学题一样,有过程才是好的,哪怕绕了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的是思路,不是结果。就和做数学题一样,有过程才是好的,哪怕绕了弯子

因为这机器有两台,一台能开机,能正常使用,一台不能充电,电池换过,电源换过,把充电芯片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B(2019-10-16):
我的就是S2 换了 也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S2 换了 也没好

ThinkPad S2和Yoga910充电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S2和Yoga910充电芯片是一样的?

对啊  我这个不是TYPC   进水  不过保隔 又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我这个不是TYPC   进水  不过保隔 又没图纸

进过水不一定是芯片问题,看看板层是否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