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3320B 起死回生.....

楼主(2018-11-12):
接到一台TCL32电视,已被上家维修店判死刑(屏坏),开机灰屏,灯管亮,按键能开关机,初步判断主板应该没问题,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屏线是不是有波形,进一步判断主板是不是好的,经测试,有波形到屏(逻辑板和屏一体),那就测量屏电路供电,12V ,1.2V,3.3V,都有,就是VGL -6.3V和VGH +23V没有,于是断开VGL和VGH的0欧电阻在测,发现电压正常了,那就说明是屏电路坏了,短路保护了,就是屏坏了,进一步测量看看是哪一路短路了,用电流挡短接VGL和VGH电阻两端看下 ,发现短接VGH时 保护,就是VGH 后边短路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把VGH用可调电源强加一个23V,电压加上后电流是100毫安左右,观看屏有反应了,有蓝屏了,还有竖线干扰,没有图像,这时心里基本判定死刑了,抽根烟,正想把机器装机时,看了一眼电流表不知什么时候,电流是0,于是马上看屏,竟然图像出来了, 难道是强加的电压把短路的地方烧开了?????????????最后吧拆掉的电阻装上,测试一切正常了????现在机器测试1个多小时了,没问题,这就算修好了???

网友:
真正的起死回生,估计楼主自己也蒙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能收多少钱?
敢保修吗?

网友:
这个报价是个技术活!收贵点吧?又不敢保!不贵吧!又对不起自己

网友:
机器测试了一天,故障又出现了!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