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K20-80有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8-11-12):
机器型号:K20-80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有线网卡不能使用,无线可以使用,换R3108或R3109,就在网卡旁边,不是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A:
是没有供电吗?什么问题导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供电吗?什么问题导致呢................................

有电压,电压偏低

网友:
是电阻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