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重摔无显示无背光案倒-小白之初试牛刀

楼主(2018-11-12):
故障机型:iphone6P 金色16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摔过,接机,强制重启,屏幕点亮了,顺利进入系统,2秒钟后屏幕右边全是格子,左边正常,上部白条,
然后屏幕由亮变暗,最后黑屏,按HOME键无反应,按电源键无反应:

维修过程:
(1)拆机,装屏,单板开机,开机电流正常,屏幕无反应,换了一块屏幕还是一样,没有多想,直接更换黑触摸U2402,装屏单板开机屏幕亮了,以为就这搞好了,主板装机后屏幕又是无背光无显示,还是没有多想,直接更换显示U1501,再次装机开机正常显示,过了几分钟按HOME键居然又没有反应了.....

(2)又是拆机,还是老老实实查查吧,想到无显示无非就是查座子,显示IC,打开蓝瑞,量了下座子阻值也正常,显示IC更换了,那就查电压吧,装屏,开机,测屏供电FL2037只有1.5v,正常应有5.7v电压,测U1501供电4.3V正常;想到U1501输出屏幕供电只有1.5V,以为IC坏了.故又更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依旧,看了会图纸影响IC输出的只有供电,复位,使能几个信号,还有就是外部有一个储能电感,本着先易后难,决定更换一个电感L1519, 直风风枪290度割胶,割了两刀,小电感居然自己掉了,看来问题就是这里;
(3)更换储能电感 L1519,再次测试,屏幕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此故障就是因为重摔,L1519脱焊接触不良,导致显示IC输出电压不稳定,故无显示无背光;

网友A:
不懂楼主为什么先换黑触摸 右边全是格子不是花屏吗 记得李老师说过斑马线或者小格子应该先查屏供电负5.7 在有就是为啥要直接跟换U1501 搞不懂

网友B:
可能是凭经验才先换那两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为什么先换黑触摸 右边全是格子不是花屏吗 记得李老师说过斑马线或者小格子应该先查屏供电负5.7 在 ...

人家说了是小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为什么先换黑触摸 右边全是格子不是花屏吗 记得李老师说过斑马线或者小格子应该先查屏供电负5.7 在 ...

我是自学的,没有什么李老师,王老师的,全是在迅维跟着大家一起进步,同时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凭经验才先换那两个的。

嗯,按平时的经验来的,没有系统的学习,没有老师教,自学的路很长,很苦;

网友:
不懂楼主为什么先换黑触摸 右边全是格子不是花屏吗 记得李老师说过斑马线或者小格子应该先查屏供电负5.7 在有就是为啥要直接跟换U1501

网友:
自学的是摸索着前进,会有一些弯路,特别是开店后再学手机维修往往没时间或条件系统学习,都不容易

网友:
这摔的是挺重的 这个电感基本是由胶的 一般不容易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