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开机风扇转却无显示,无LVDS信号

楼主(2018-11-12):
联想一体机B325开机风扇转却无显示,用示波器测得,从显卡芯片GPU输出的VGA信号有,测下图中信号有:

GPU输出的LVDS却没有:

测的是以下一排电阻:

有哪位大师知道问题在哪里吗?电源都正常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5930.找一个代换上去吧,你的描述符合这个特征

网友B:
显卡的辅助供电。。。。。。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5930.找一个代换上去吧,你的描述符合这个特征

好多5930,换哪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辅助供电。。。。。。1.0V

1V电源正常

网友:
修到过这几机器,一般不是COMS电池没电就是显卡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