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报错bug code usb dirver坐不上系统

楼主(2018-11-12):
a1418 报错bug code usb dirver坐不上系统  有没有遇到过过的 偶尔进系统会花屏  显卡已焊

网友A:
这不是苹果吗,苹果的系统直接安装就行呀,安不上驱动是你要安装WINDOWS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苹果吗,苹果的系统直接安装就行呀,安不上驱动是你要安装WINDOWS系统吧

直接在线恢复苹果系统也不行确定硬件问题  恢复中会无规律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线恢复苹果系统也不行确定硬件问题  恢复中会无规律重启

后续怀疑桥虚焊加焊还是一样 看到此机有2个内存 直接去掉一个 做系统一切正常 吐血  简单问题复杂化 被进pe的 花屏给虎住了 毕竟内存问题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