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芯片接地脚在最下面,该怎么测试有没有短路

楼主(2018-11-12):
想测试一下ISL6323A 这个pwm芯片有没有短路,按论坛里大佬的说法是“电源IC,一只表笔接IC的接地脚,另一只表笔划一遍除了接地脚的其他引脚,有通的话就是IC短了”但是这个芯片是QFN封装,而且接地脚在芯片最底下,根本没法试啊
不知道能不能一只表笔打在其他接地点,然后用表笔划一遍除了接地脚的其他引脚???

网友A:
正下面是地  你找下板子别的GND测试点(GND相通的) 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下面是地  你找下板子别的GND测试点(GND相通的) 再测量

这怎么找啊,图纸上直说49pin接地,接地又都是一样的,能不能一只表笔放在背板io壳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