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70G-i7 d1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8-11-12):
客户拿来时候描述说是自己拆机除尘 装上之后电池不能充电 一直显示百分之5,拔掉电源也不关机 就是不充电
没办法拆机吧   一开始以为是充电芯片坏了  仔细一看是是这玩意

网友A:
在我手里 也只能换一个 充电芯片了 !!不然真没办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手里 也只能换一个 充电芯片了 !!不然真没办发  ,!!

我第一反应也是以为那玩意坏了 ,还好仔细看了看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没有短路就是有点发黑了 抱着试试的心换上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遇到同样问题修起来少绕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