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8620 IO的第四脚 2.5REF电压求助

楼主(2018-11-12):
修一块技嘉主板,全板没有供电,是因为IO没有发出2.5V REF电压。   由于没找到IT8620图纸,不知道IO的这个电压发出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
加上供电就应当有

网友:
我记得好像不是io对外发出的。是外部经过电路产生的2_5v   你可以对比一下别的图 好多通用。

网友:
在得到3.3V待机就有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Io出,是5v转换出来的

网友:
你说的全板无供电那又不对呀,至少上电内存供电要先出呀

网友:
这是io的参考电压,上电就应发出,没有外围给它。

网友(2018-12-15):
只要阻抗正常,还有3VDUAL-PCH进IO了 就会有,一般是它接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
h61m-ds2  4.0及以上版本,2.5是IO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