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小板插不了诊断卡也接不了喇叭怎么修?

楼主(2018-11-12):
最近接了一批梅捷H61小板,只有一个PCIE X16的显卡槽。   没有MINI PCI ,没有LPC ,也没有插喇叭的地方。 点不亮,只能测测供电,量下复位信号,完全看不到代码。 十几片一块都没修好,愁死了。 请教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搞

网友:
用PCIE的跑码卡呀

网友:
现在不是有pcie测试卡嘛 你意思是你没有 还是有了插上没用。

网友:
买一块PCI-E的诊断卡就行了,现在不是有卖这种的嘛

网友:
这种PCIE 测试卡  插在主板PCIE接口上   好用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不都是一样的吗 点位 图纸双管齐下 示波器内存波形

网友:
示波器打BIOS的5  6脚波形 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一般我是以PCI-E的脚位为分界点。A11脚无复位3.3V和A13A14脚0.4V。没有查各大电源有没。和各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