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4寸 灰屏 屏故障一例

楼主(2018-11-12):
一台LG 24寸LCD 开机有背光无图像 屏无一点图像痕迹 经过换屏确定是屏问题
双D8信号线打值都正常 屏电压 VGH VGL VCOM 等电压也正常(如果这些电压不正常,屏幕肯定有所反应的,白屏 花屏等)(
换了LVDS信号处理芯片故障依旧 后来拆了码片 发现屏图像变成了下图 看来屏没坏 有救!

找来一片24寸双8的废品屏 拆下码片换上 图像正常了
1920X1280分辨率也没问提
附上码片 24_16_20181019_24寸码片.rar (514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
楼主厉害了!小白学习了 支持迅维

网友:
马片能引起花屏现象还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换码片好的 你运气好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试了吧,我以前换过好几回没好,就没在修过屏故障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了,学点经验,长点知识

网友A:
学习ㄧ下,请问LZ,我是新来的,码片是负责什么功能的

网友:
主控芯片坏的少

网友:
京东方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ㄧ下,请问LZ,我是新来的,码片是负责什么功能的

负责记录屏幕的信息 分辩率 色彩红绿蓝色度对比度调节参数这些

网友:
屏幕码片引起的花屏?我碰到花屏的,换大芯片不行就直接放弃了!是不是都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