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2014sd改通用模块

楼主(2018-11-12):
电源管理芯片四周全烧了,整流桥前面既然全是好的。大家如果改过来不工作注意下r852是不是烧断了

网友A:
这种模块稳定???   我还有十几个 都扔了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块稳定???   我还有十几个 都扔了  不稳定

我手上也有几个不稳定也不敢用!

网友:
这么改,散热也不好

网友:
原来在迅维买的就好用,后来其他仿的基本都是不稳定。现在都扔掉不用了。

网友:
手里没有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只能改了。

网友:
这玩意白扯!!不耐用的!没有这电源芯片可以找代换啊!!!

网友:
模块用了很多还不错,方便快捷,也没见返修过

网友:
用过,电视带不起,显示器也不稳定发热高

网友:
用过三种模块,都不理想。后来不用,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板

网友:
这个模块 还可以 就是有很多显示器不能用   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的有的用上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块稳定???   我还有十几个 都扔了  不稳定

0380模块比较稳定,改了三十多个显示器了,没返修过

网友:
经常带不起负载,怎么回事

网友:
要怎么解决我遇到的问题,大师提示一下

网友(2018-12-16):
这种类似的模块我也用来修过不少的显示器,效果还可以啊,没有出现过返修的现象。如今天一但发现电源IC坏的基本上我就直接改了。

网友:
表示没有用到过模块的,这东西说是万能的,不保证,发热高,波形乱,很容易引起后半部分烧坏。

网友:
遇见2次 改了模块 带不起负载  就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