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k680 W650DC00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8-11-12):
这机用了台式机的CPU!

进水了

待机0.001 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公共电压

公共电压由EC控制产生 EC 3.3V并没有 查待机51125 刚好在进水的触摸板下

16脚VIN1电压无,pr192开路 再向前查

神州 蓝天的特有芯片P2808B0  易损

直接拆除 ,2,8脚串一个二极管  3脚R705电阻短接

下来51125换新 PR192短接 处理好进水位置
开机正常

网友A:
厉害,还会改电路,我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还会改电路,我不敢

这个很简单 大概知道芯片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 蓝天的机器还是相对好修

网友:
高手啊,楼主威武!

网友:
不错!改电路乃高级维修!LZ好功力

网友:
楼主威武,会改电路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