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11-12):
,淘宝卖家说通用,买过来装机还是插电就发烫,在3v 5v旁边

网友:
图纸上没有吗?不是应该都有的吗?

网友:
好像是给桥供电的芯片。前几天修一个华硕。就是这个芯片。桥坏了。它也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建议再换一个。翻新。打磨的太多了。有百分之七十就算是好的了

网友:
那就是3V5V供电芯片撒! 还发烫,那就是线性电压有短路或者有问题起不来!

网友:
这种芯片要买确定全新的,打磨的坏的很多,买来看看有没有氧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