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S不开机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8-11-12):
联想YOGA11S一年前开始,经常难开机,要开机好几次,后来慢慢开不起机了。
拿联想售后点一问,售后人员表示,拆机费150,不管修不修好都要,可能还要换主板……掐指一算,这几年的老机器这么修,没意义了!
于是到处找电路图,准备自己死马当活马医一下。搜索中,发现很多类似案例在网上找问题。
终于找到迅维上有图纸,下载要10个下载币,加上小板的,点位图的,点位图软件的……几十个,每天签到才2个……鄙视啊,辛苦赚BI好多天。
然后搞定电路图,挑了一个周日,开搞。
拆机不多说,网上太多教程。拆完后,测试电池电量,完全为零。再测试小板与主板排线,有三个电压,3V,5V,20V。
查电路图发现,排线上没有3V这个电压。于是把目标瞄向电源小板。
测试发现,充电MOS管没打开。这个有可能是后级电路异常,也有可能是电源隔离IC坏了,我手头也没有IC,不好查了。
于是换个方向:就算电池充电异常,20V已经给了主板,为什么插电源也不行呢?
主板电源IC在背面,于是把电脑全拆了,主板卸下后发现一个大问题:
由于YOGA11S比较小,主板布局比较密,条形码没空余地方贴,所以后面的条形码是帖在元件上的,由于胶的化学作用,下面的元件被腐化(我的腐化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图片上红框内所示),如下面图片。
感觉基本找到问题了,赶紧拿万用表量了一下,图中电容短路,电阻暂时没还连接着。
不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又去下载点位图。NIMEI,坑爹的迅维,网页上显示5个下载币,扣费后进去显示10个,下载异常!重新下载又要10个!!
在论坛里一通回复,好容易凑10个,下载,打开,发现是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直接去掉,把排线连起来,上电测试,风扇转了(之前风扇不转),有戏!
赶紧组装好,测试一下,正常进系统,搞定!
总结:这个电脑由于空间小,里面很多贴胶纸的地方和胶布的地方,很多都贴在元件上,如果有类似问题的,可以先查胶纸下元件腐化问题。以下是图纸,在本网站下载的,避免像我这样的,都要去整很久弄分: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NM-A121P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应该是撕贴纸看板号吧,顺便看到了这个地方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开始应该是撕贴纸看板号吧,顺便看到了这个地方腐蚀了

这个在背面的。如果是在表面直接就能看到。

网友:
楼主还真是细心啊,一般我们撕了也不会先看这里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给力,下载资料都只要2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给力,下载资料都只要2分就好了

我没有要下载分,我不是维修人员,下载分对我没啥用。如果有要下载分,那是网站设置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