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OMNI105PC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8-11-12):
一台惠普HP  omni105pc  一体机开关机,原机主板已坏,网购一块二手主板回来装上,重装了win7的64位系统,功能基本正常。但是每次使用完后关机,第二次按电源键开机,指示灯亮,但是不能开机,把电源适配器拔掉或者长按电源键后松手,再重新开机就正常了,进入“控制面板”设置了电源管理为从不休眠,无效,重置BIOS默认设置也不行,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网购不是可以保修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不是可以保修蛮!

可以退换,保修,但是也要确定是否主板问题呀,寄来寄去也很麻烦!

网友:
我也难产中

网友:
估计板子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或者没有安装好

网友: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