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不出串号

楼主(2018-11-13):
有台小6不出串号 大家都知道U1和V1 通病 可是 飞了这两条线还是不出串号 更换基带电源 大小射频 和射频电源 无果 没有思路了 REFF 也量了 正常 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问下大家有没有一些思路了啊?

网友:
还是与reff有关系  与基带电源应该没关系

网友:
手工很重要,确定自己装好ic,还得确定ic是好的。飞线的地方阻值对不呢。

网友:
你注意蜂窝数据下有没有运营商出现?如果没有要查查前端

网友:
确定自己装好基带CPU了吗? 手工必须要谨慎!!再重做一遍吧!!!

网友:
不出串号就是u1 v1 吧  你打开关于本机 基带你装好没? 在有基带的下 不出串号是u1 v1的问题 基带都没有的话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