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8-11-13):
今天入手一台三星22寸LED显示器维修,机器触摸开关正常,触摸后指示灯能正常点亮,之后指示灯闪烁,屏幕无反应,黑屏,接VGA线指示灯闪烁依旧。用手电观察屏幕内部,没有图像程现。说明该机图像和背光部分是都没正常工作,初步断定驱动板故障。而这款机器有无信号菜单而收不到信号的情况较多,这种情况相对较少。拆机检查,驱动板供电部分基本正常,只是随着指示灯闪烁,5Ⅴ 2.5Ⅴ 1.8Ⅴ 有轻微波动,当测到驱动板屏线接口处屏供电去向5Ⅴ电压时,波动非常明显。断电,打此处对地阻值,三百多欧,明显偏低。屏坏了?拔掉屏线加电,显示器立刻呈现白屏状态,进一步证实了屏坏的判断。测屏电路发现,5V升压电路的12Ⅴ滤波击穿,进一步测量无异常,更换12V滤波,故障排除。仔细回想,本机这种故障较少,但在维修中相同的情况也遇到过两三次,希望大家在检修这款机器时多留意。

网友:
楼主厉害了!小白学习了 支持迅维!!!

网友:
那芯片也会出问题,遇到过一次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小黄电容真是爱坏!我也碰到几个!!!

网友(2019-06-20):
钽电容坏的不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