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板MP3389EF管理芯片

楼主(2018-11-13):
显示器灯条坏,LED驱动芯片MP3389EF,原机灯条是30灯,我订回来的是36灯,长度一样,接口一样,换上后开机闪一下就灭了,用通用测试板测灯条是好的。网上找该芯片的脚位图

23脚为过压保护脚,

该脚反馈电压高于1.26V时,芯片开启保护。

把23脚连接到灯条中间的300K反馈电阻加大阻止,由于没找到大于300K的贴片电阻,就直接串联了一个64K的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呀,这液晶的驱动板都没有修过。利害…………

小技巧而已,主要是能找到PDF资料就好弄了。

网友B:
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不太懂啊。

百度里有个百度翻译挺好用的!!!

网友C:
这脚反馈是信号吗?电流大不大?如果没有大的电阻,直接接地,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脚反馈是信号吗?电流大不大?如果没有大的电阻,直接接地,不行吗?

我开始也这么想的,但是直接接地是不行的!这个脚应该是在反馈电压范围内,低于或高于这个范围都不行。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呀,这液晶的驱动板都没有修过。利害…………

大神在哪里,工厂么,能否截图一点资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