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8-11-13):
求大神,主板x79杜蕾斯,通电后不触发,但是只要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一下,再启动就正常,只要不断电就可以正常使用。断电后又不触发了,还需要短接下。

网友A:
这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吗,开机电路有断路吗

网友B:
呵呵,那这样的话,你就把绿色线和黑色线接个开关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这样的话,你就把绿色线和黑色线接个开关不就OK了。

这是个办法,但是想要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吗,开机电路有断路吗

断路是指主板里面线断了吗??还是原件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路是指主板里面线断了吗??还是原件坏了??

先测开机跳帽有没有电?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开机跳帽有没有电?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查啊

开机线有3.41v电压。。然后怎么查?谢谢

网友:
5个待机条件,3个触发信号,查一下 这个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