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睿志光驱托架引起的关不死机,装系统中途掉电

楼主(2018-11-13):
我判断出问题的是睿志托架,不知道各位遇到的多不。

1个月前,某大短路的机器,修好后推荐客户加装固态,后来发现关不死机,关机后屏幕虽然黑了,但是风扇依然呼啦啦的转,键盘那一面的指示灯常亮。经过排查故障,发现拔掉托架和固态硬盘,马上好,光驱供电当时查了下,没问题。在论坛找到了类似故障,也是换托架。
判断托架问题,建议老板去那家退货,,,,,,,老板只是换成了移动硬盘盒。

昨天,联想Y471A,修好大短,推荐客户加装固态,老板依旧去那家拿这种牌子的,结果装win7系统中途掉电,就是未重启拔u盘之前掉电,专业说法是系统镜像到C盘中途掉电。
调换固态装系统,故障依旧,拔掉托架,单用机械硬盘正常进系统。懒得拆机,直接判断托架问题,,,,,老板依旧未更换。

和老板讲了,不换托架,以后本机出现不定时掉电死机的,不负责了。

疑惑:
1、把固态硬盘放主位置,机械硬盘用那个托架,装到光驱位,重装win7,ok,竟然不掉电————理解为托架硬盘不需要长期供电,不影响机器的主位置系统安装。
2、打开机械硬盘(光驱位托架上的)里面储存的电影,播放半小时了,竟然也ok,不掉电————托架如果有问题,为啥装系统不行,播放电影可以?

为了验证故障,趁吃饭时间,去同行那里调货,重新找个托架装系统,看看是否中途掉电。
希望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回个帖,求证一下。
结果出来了,就是托架问题,去另一个同行那里拿了个其他牌子的托架,镜像不掉电了,成功重启,解压装机了。

网友A:
能说有的托架上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好了,不开的话就会引起这样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有的托架上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好了,不开的话就会引起这样问题哦

恩,我重新检查了一遍,没啥开关,刚从同行那里,拿了一个别的牌子托架回来,边吃饭边做系统,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有的托架上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好了,不开的话就会引起这样问题哦

结果出来了,就是托架问题,,,,,,,,,,,,,

网友:
熟料的没有跳线开关  。 金属的我还没看到没有的。

网友B:
好像托架里面有一个开关的

网友C:
一直用这款托架,不过我都是9.5MM的,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接口旁边有一个拨片,可以试试

网友D:
有一个档位   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里设置有问题,没有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这款托架,不过我都是9.5MM的,没有出现问题

我修好机器,只要看到机械硬盘,就会建议客户升级为固态,目前,已经发现2个不行了,都是薄款的。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档位   拨一下就好了。。。

没有档位,你去同行那里拿一个,拆开看就知道了。其他牌子的托架,目前没发现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托架里面有一个开关的

你确定是这款托架么,我检查了,没有。换个托架,已经ok了,做好系统丢一边放电影去了

网友:
我也换了好多这牌子的没发现问题,看你这么一说下次还真要注意!!!

网友:
能说有的托架上有个开关,开一下就好了ma

网友:
睿智,同款问题…………

网友:
遇到的太多了,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托架开关有问题,这种问题只在联想 华硕 dell 上看到过
好像是ide模式的跳线开关

网友:
也换了好多这牌子的没发现问题,看你这么一说下次还真要注意!!!

网友:
这种光驱架很容易坏

网友E:
光驱架上有个通道调节开关,华硕和联想有些机器在关机不了的时候就得调动一下。几年前我就知道了。不然人家上面搞个开关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驱架上有个通道调节开关,华硕和联想有些机器在关机不了的时候就得调动一下。几年前我就知道了。不然人家 ...

你说的是金属托架吧,单开关,还是双开关的那种,塑料的便宜货,一般没开关的

网友:
可能接触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这个2017年就遇到过    但没有出现掉电情况   睿智的   在联想   DELL的上遇到关机  风扇还在转   的情况   这个拖家没有开关的

网友:
这个已经碰到五六台了,托架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把固态放主盘,机械硬盘放托架,实际测过把固态硬盘放拖架会有各种神奇的问题

网友:
一前从没注意,现在看了楼主帖子,在以后修机过程中处试一下吧。

网友:
早就遇到过了  兼容性的问题     关机关不了   灯还在工作       好的托架都是 兼容性开关 调解下

网友:
以前碰到某些机型 关不死机。调试一下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