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M PRO 怪问题维修

楼主(2018-11-13):
这个主板搞了一个晚上,具体情况是挑电源,航嘉500W和杂牌的都不行,只有长城的可以,怎么开机都行,一换其他电源就不触发,但是电池放电又可以开机了,,长城的不用放电就可以开机,COMS电路查个遍,就差动桥了,IO也换过,独显槽也不好用,集显能亮跑系统,BIOS也刷了,现在就这个事情挑电源是咋回事,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
板子的待机5VSB电流过大 调压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就不好整了
!!!!!!!!!!

网友:
这么麻烦报,废

网友:
这种真的很少碰到啊

网友:
昨天下午,忙完其他活,不死心有来研究,发现有一次触发后不跑码了,用手按住桥再开又跑马,抱着试试看重新直球后,居然好了,测试几十次换了5个电源都不挑了

网友:
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什么42脚 124脚 3v 5v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