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27G-5257维修!自己挖坑往里跳!

楼主(2018-11-13):
型号:ACER E5-527G-5257
板号:Z5WAW LA-B702P Rev:1.0
接电源后19V一直跳。明显的短路保护。速度拆机。发现进水了。

清理一下。开始烧机。发现5V待机的19V供电电容短路。直接一烙铁铲去。装机测试。问题开始出现了。进系统用不了多久会灰屏。用自己的固态硬盘两天只灰屏一次。但用客户的机械硬盘很快灰屏。多次测试发现只要装硬盘就会灰屏。不装没事。那就直接查硬盘接口

插硬盘发现+5VS一直在4.7 v~5V跳变。不插硬盘稳定的5V。于是查一下来源。

是二级电压转换芯片来的。插硬盘时1脚2脚也会跳变。查+5VALW来源

来自5V待机芯片。先换一个再说。换完涛声依旧。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

很多杂波。这时才想起自己去掉的电容来自这里。立马找一个补上去。

在看了一下波形

很稳定。
装机测试了两天。没有出现灰屏问题。这就是自己挖坑往里跳。因为之前都习惯了19V电容很多。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这里电容只装了一个,拆了就必须补上。

网友A:
遇到过,后来我还在CPU部分上多加了几个电容

网友B:
像我等拆一还一的就碰不到这个坑了

网友:
我也要遇见到。搞了 好久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后来我还在CPU部分上多加了几个电容

之后就会注意了。拆一个就换一个,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我等拆一还一的就碰不到这个坑了

之前老师傅教的时候就说直接拆了就行,养成了坏习惯

网友:
我的没过内存  是不是BIOS 的问题     今天修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