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洋32CE660LED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3):
三洋32CE660LED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三洋32CE660LE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三洋三洋32CE660LED电视、开机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几秒钟后就变蓝色灯亮着、液晶电视黑屏。

  拆机测量电源板各项电压都是正常的、再测量主板各项电压都正常的、屏供电也正常、LDE背光电压没有、于是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找了一个原装驱动软件刷机、刷机后故障依旧、于是就拿LED检测工具检测背光、确定背光能亮、能看到液晶屏显示的字符、判断故障在电源板、该机电源采用的TCL代工的电源(SHG3203A-101H 81-PBE032-PW2 CCP-508S)于是拆下电源板检查背光周围的原件、没发现有坏的,该机背光管理芯片采用的MP3394,找来该芯片的图纸检测各项电压是否正常,发现有几组电压不正常,而且该机的电子原件脚位感觉有很多胶,之前修其他电视遇到过胶漏电的现象,于是把MP3394周围的电子原件全部拆机后重新焊接上去,搞定这些后开机发现背光亮了,烤机一晚上没出问题,至此,三洋32ce660led液晶电视黑屏故障修复。由此判断该机是由于胶漏电引起的故障!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厉害啊,原来胶漏电,我以后也把胶擦干净,就是不清楚楼主怎么清理胶啊,我昨天擦一个DAS001芯片,用的维修老洗板水,我在板上直接擦的,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洗板水腐蚀性不太够似乎,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背光管理芯片采用的MP3394,楼主测试过压,电流检测脚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