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Q 无待机

楼主(2018-11-13):
机器拿来 无待机··拆机测试待机芯片RT8205  无线性电压,测试VIN 19V  直接用51125 代换 线性电压3  5V都有,但还是不出3.5V 但是3V 有0.2 跟换5V 的滤波电容后,3.5V有了 但上电到0.20就掉··· 我想问下 150 的电容用330能代换吗

网友:
f80q是什么机子?华硕?上传个图纸看看

网友:
电容可能大不能少,应该可以用~~!@

网友:
电容可以大不能少

网友:
这机子我估计你电源还有条件没有满足,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