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进系统后显卡掉电

楼主(2018-11-13):
联想B465C进系统后显卡掉电,有时进系统就掉,有进能玩一个来小时,电流掉到1.85左右。测试掉电后显卡供电0v,正常时为0.9到1v.掉电时芯片tps51217,EN脚4.5v,上管G极0V,下管G极4.5V。请大家帮忙看看从哪下手

网友:
可先换个芯片试下。或者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这款机子我前天修到一个CPU供电管烧了。。大短路。。把那6个SMOS管全换了。。还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最后进系统1分钟。。自动黑屏。。。直接换板子了。。